谁能帮讲解一下pg信号是在时钟前发出还是后发出,再一个他与复位的关系

楼主(2011-01-08):
谁能帮讲解一下pg信号是在时钟前发出还是后发出,再一个他与复位的关系,再一个是南桥,北桥都需要多少伏的待机电压,触发后,南北桥各需什么样的电压,不胜感谢,

网友:
这篇文章终于让我找到啦,我认为弄懂这些对于维修还是有帮助的,下面我就把它贴出来,让这篇文章重现光芒
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前提是,cpu电压正常,时钟信号正常,ATX电源信号正常
北桥发出CPU复位信号的要求是,时钟信号正常,ATX-PG信号正常,有来自南桥的复位信号
主板电路没有一定的PG复位模式,在有电路基础的时候,多看看主板图纸,会发现千变万化的种种设计,不同品牌。不同档次。不同系列的主板,上电、PG、RST的过程不尽相同

我觉得超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前提是,cpu电压正常,时钟信号正常,ATX电源信号正常
北桥发出CPU复位信号的要求是,时钟信号正常,ATX-PG信号正常,有来自南桥的复位信号
ATX电源信号正常----->cpu电压正常,时钟信号正常------->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北桥发出CPU复位信号

网友:
与楼主同感啊!刚开始时我还以为电源发出PG就OK了,后来才觉得电源的PG只是代表电源而已,不代表主板中各个芯片所需的电压的PG。真是幼稚啊。不同的主板由于所采用的芯片种类型号不同,工作过程就有差异,确实没有统一的上电时序标准,具休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网友:
PG只能说明供电已正常,供电正常以后才会有时钟,有了时钟,南桥再收到VRMPG,ATXPG后产生PLTRST,PCIRST

网友:
上个图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看看复位时序,主板供电 桥供电 U供电 AD供电正常后 发出两路信号啊 一路开启时钟 另一路向SB发送vrmowrgd信号 SB在收到该信号 且ATX的pg正常 时钟正常后才发出PCIRST 也就是各路的复位的   VRM 是电压调节模块 VOLTAGE REGULAD MODULE 记得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