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看看,谁知道这硬盘这个毛病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08):
电脑启动提示信息“Fourth Master Hard Disk Error,No Hard Disk Drive Detected”,硬盘发出"
嗒嗒"的声音,呵呵,硬盘坏了,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能修理不?

注:BIOS可以检测出硬盘型号,不能从硬盘引导

网友:
那不是写着:主硬盘出错,不能加载吗?重新分区、格式一下,能好就好,不能好就算了。

网友:
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从有经验的朋友手中学到知识(字面意思谁都会看,我要得到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提示,问题能否解决),就算是不可修复的故障也是有其原因或故障点的,不能只停留在用软件解决不了,就不问原因的直接放弃,至少要知道问题所在,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断进步(还是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解答)

网友:
硬盘发出嗒嗒声是磁头损坏了吧,换了吧。

网友:
有嗒嗒的声间是敲盘,有资料介绍是固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听到有这样的声音,都会叫客户直接换硬盘了。数据要是丢失就亏大了!当然我也不会修硬盘。

网友:
“敲盘”------就是磁头在寻道,而且一直没有找到0磁道。磁头、盘片、主控芯片等出问题都可能造成这种这故障。

网友:
楼主,有没有在BIOS里面把那个报错的硬盘接口禁用掉啊?或者你接几个硬盘就打开几个接口把不用的都禁用掉,试试。

网友:
我又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敲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