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IBM笔记本开机工具

楼主(2011-01-09):
拆个 IBM的键盘插头, 插借口定义。弄个开关上去。简单实用。    虽然用键盘开机也方便。但是 IBM键盘底部是金属板,还有铜柱。 如果在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主板上。。。后果。。。。。。。。。 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更不会把键盘线扯坏。就算一切都做的很小心。 插上键盘后 键盘挡住了主板,测试起来很麻烦。很不安全。  也许有人会说,我点亮机器后就把就键盘拔掉了。。。但是热插拔总是不安全了。。。。 有了这个。。。。。很方便。。很方便。。。。 材料好找, 做起来也简单。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点评):
他这个做法很多人有喜欢,我见过很多人用了的

网友:
很有心意 但是用表笔划也可以

网友:
喜欢 ,小巧实用 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错,支持,最好把开关的两条线也写一下。虽然查一下也可以查到,写在这看了帖子就很方便的做一个了。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
所有IBM的键盘接口定义都一样吗???

网友:
按照T4的脚位说,开关接口左面从上往下数是第11个脚,开关接口右面从上往下数三脚四脚都可以。。用了很长时间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