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液晶屏测试灯管工具

楼主(2011-01-09):
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液晶屏测试灯管工具
这个工具我也用了好几年了。。。。。  修液晶屏必备。。
1.可以简单的测试灯管的好坏。
2.接到维修电源上,不但可以测试灯管,还可以测试到每根灯管的电流。 对于测试灯管电流平衡。以及高压板保护。很重要。很好用。
3.开关和电位器并联的。 开关是不带自锁的,可以不用开关。可以用电位器调节灯管亮度。。。不用伸手去调维修电源电压了。 或者把电位器组织调到零。这样开关就常闭了。。可以腾出按开关的手。
4. 然后就是 。更换灯管插座方便。 因为插座经常插拔容易坏。我这个换插座很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的产品真的不错,不过不知道您是怎么做的?期待您的分享。

网友:
没有内部 结构 ,

网友:
笼统,实在笼统

网友:
这算什么啊,我们要看构造原理,楼主上的能说明什么啊

网友:
内部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一个扫描仪上的灯管的高压板装进去就OK了

网友:
楼主   能拆开看看吗?

网友:
这个工具做的很漂亮,貌似也很实用,楼主可以分享下制作的方法或是内部结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的啊   说说呗  馋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