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本维修过程

楼主(2011-01-09):
          相信很多同行跟我 一样 在学修本本都有一个过程 刚开始 就是可以拆装好  再就是修修通痛 (如做桥  明显短路 明显问题 )   再就是修一下待机 供电    这些程还算好 真正遇到要修电路 去查信号  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这就是要很好理论了 现在本人就是停在这个街段了 想好好再提高一下自己  不知道  有过这些过程的高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到了这个阶段耶   真的好郁闷

网友:
我还没到这个 阶段呢,BGA都做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看些不同厂家的上电时序,按照时序排查,基本上在CPU复位之前的故障都能解决,电压时钟复位都有之后的问题就不好查了,只能慢慢逐个排查或替换了,没什么太好的办法,这是我个人学习的经验

网友:
不过也要注意有些信号在时序图上没有反应出来,这就需要你平时的不断积累和学习了,多和高手交流时最快的学习途径,可以让你少走不少弯路,但自己也别太过依赖别人,不然自己的思路也很难扩展

网友:
我觉得多看些电路~~然后再自己慢慢的试着分析!!

网友:
我想提醒一下,同志你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
我也想在分析电路方面再加深一些

网友:
各位有没有好的书可以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