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触电,短路保护装置

楼主(2011-01-09):
自己设置制作的, 每张维修桌子上都带漏电保护开关 。 起初每张桌子上装的是5A的空开,但是修大功率服务器电源的时候经常误跳闸。后来都换成10A的了。 总之 当某个桌子出现意外的时候,不影响其他的维修人员。更不会把店里的总空开弄调。  活着把整个写字楼的电都弄跳闸。
   还有那个便携的漏电保护开关。修电源和液晶的时候很方便。双刀的。同时断开零,火, 因为有时候有些线路零,火很有可能颠倒。  这个前端其实还串接了有1000W和500W的灯泡。灯泡可以互换, 如果发生短路。灯泡会亮。不会跳闸。不会炸板子。  还有就是修单元板的时候不用反复的去插拔插头,插座了。 插插板那边要伸手麻烦。 带点插板子这边。容易手滑触点。还有可能把焊在板子上的插座弄脱焊或者弄断。  其次这个底座是铜板。是做接地的。 可以放走桌面的静电。 其次。在修机器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装置放到设备的鉄外壳上。可以做到设备的可靠接地。能保护人和设备的安全。现在的电源线。好多底线都是空的。。。。总之这个实用起来。。太方便了。。谁用谁知道。。呵呵

网友:
想看下你的灯是怎么搞的。

网友:
安全第一很重要。

网友:
很不错的安全方案,能提供个连接线路图就更好了,就这样直接表达有的无法理解谢谢!

网友:
兄弟  图片少了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   青睐中。。。。。。。

网友(2011-02-14):
图片怎么没有显示出来啊

网友:
这东西不管用的。我被电好几次了。那漏电开关没有一次跳开的。还是买的最贵的呢。
和电打交道,首先要用隔离变压器。
我现在是用一个3kw的环形变压器重绕的1比1隔离。顺便多多引出抽头,各种维修所需的电压也都出来了。

网友:
支持8楼的老师

网友:
谢谢兄弟分享经验。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在写字楼内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是必要的。

网友:
开关得多少钱

网友:
还是隔离变压器安全吧。

网友:
我用隔离变压器,但没有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