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液晶屏点屏工具

楼主(2011-01-09):
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液晶屏点屏工具
板子是LG的, 点屏能力很强,在某个网站购买的。 但是都是裸板, 电源板还是220V的。实用起来很不安全。
1.是液晶屏板后面都是铝壳。 点屏工具放不好容易碰到铝壳,不是漏电伤人,就是短路烧东西。
2.其实是不好固定, 点屏的时候要把屏抬起来看内容, 这样放在屏上面的板子容易滑动,产生短路或者漏电。 活着把排线扯断。

     有了这种DIY就方便多了。。用 亚克力板自己DIY的。。。。。。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这很方便吗?你这是4小灯的,要是搞双大灯的咋搞啊?还得拆下来重新换?
另外驱动板是通用的?能通用多少屏?
这样搞,在点屏的时候照样不好放吧?

网友:
应该附带改上大灯接头,驱动板来个外置,不对的时候就换驱动板。。。。完美了,嘎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不是把那个显示器拆了吧     呵呵  电源板功率好像还很大嘛  、  那是有机玻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