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后要等一段时间才显示图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1-09):
有一台试机,开机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显示器才有图像,液晶显示器,问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很明显的故障。。。。

网友:
电容爆了,折开换电容

网友:
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拆机看一下300V大电容有无鼓包失容,虚焊,如果方便更换试一下,
在一个输出12V 与 5V电路中的电容有无鼓包,将其更换再试机

网友:
这个故障问题不是很大,最多也就是电容鼓包的吧!

网友:
LZ最起码得先把显示器拆开目测下再看啊...

网友:
电源电路电容爆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电容问题,换掉即可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就是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多了,是电容鼓包造成的,把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俺还没干过液晶显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