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接适配器花屏一列

楼主(2011-01-09):
机器现象是用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就立即花屏。把掉适配器正常。
由于板子集成内存,加焊有可能好,先软后硬的原则。把系统装了一个全新的。
问题解决了,以为完事能收钱呢。下午又坏了。拆机,加焊了一下所有闪存,重新
更新了一下驱动。测试2天OK。

网友(点评):
楼主师傅可分析下故障引起的原因,下面还有人说加焊显卡也有好的,我认为可能是供电电路问题,求解。

网友:
又学了点经验吧,我估计会想到显卡,LZ弄了内存..

网友:
我先几天修了一台ASUS Z99D 就是楼主所言故障,直接加焊显卡OK

网友:
要是我碰到这个故障我肯定是会先加焊显卡的,又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个Z99D的  没修好  真惨!  lz说的是显存  还是内存?

网友:
lz能再说的明白点吗,为什么用适配器不行,而用电池就行了呢

网友:
所有闪存是指什么?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把我搞的也挺郁闷,感觉通过电路已经分析不出来怎么修了,所以迷迷糊糊就休好了。3个多月了,也没返修。

网友:
花屏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2014-10-08):
疑难杂症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