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30故障求助

楼主(2011-01-09):
此机器故障为:健盘上的摇杆和触摸板不能用,测他们想同的几个点对地阻值均为无穷大,可能是因为图纸不全,找不到他们的去处,特在此求助大家给个维修方法。另求点位图一份,谢谢

网友:
看图的右下部位。能和断开的信号相接上。D37 D38 D39 D40
再看看+3.3V_RUN.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二极管全是空的呀

网友:
触摸板好用吗?
键盘JKYBRD的37 38 39 40脚和触摸板JTPAD的16 18 20 22 脚是真接相接的吗?

网友:
对了,指点杆的线和键盘的插座接触上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接触好了,要不然我就不会发贴求助了。

网友:
换键盘试了吗?
最后就应该是那个指点杆的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