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

楼主(2011-01-09):
PCI A14的阻值,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  插 无线网卡那个槽 从一边数到14针,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打阻值。请告诉指教

网友:
就是测PCI 槽 A面的第14脚的阻值是吧。。。。

网友:
那是指  PCI槽子   上面的A排14PIN     非无线网卡槽子。  你看的资料应该是台式机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奥 那我想知道怎么 判断本子 南桥是否坏掉了的方法 跟台式机的一样吗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判断南桥是不是坏了  和台式机 是一样的。 只是  PCI总线  现在的笔记本主板都省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了

网友:
查查电路图。有可能这个脚还连到IDSEL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