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45主板上内存就断电

楼主(2011-01-09):
      翔升945主板上内存就一直断电重启,不上内存就不会,内存在别的机没问题,换了条内存还是一样问题 ,有时插着插着就好了,用一段时间又会,哪位高手帮忙看下啊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过高啊

网友:
内存供电过低也会

网友:
检不过内存吧

网友:
在公司没设备可以查哦

网友:
查内存供电电路,MOS管或芯片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芯片接触不良哦

网友:
内存槽子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主要修内存供电我觉得内存供电肯定不会正常的

网友:
电源不稳定的话会不会导致这种 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就换个CPU电源供电主IC试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