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中间脚

楼主(2011-01-09):
请教高手在主板上怎么找这个叫1117 的东西 咋看 ????

网友:
1117   3端稳压器  管子上有标示1117  在台式主板上面用的多,多用于5VSB转3VSB。 笔记本主板上面用的比较少。

网友:
元件上面有标示,一般是三个引脚。

网友:
1117不是每块主板都有的

网友:
1117是稳压管

网友:
呵呵  这个东西笔记本很少见的 几乎见不到 一般在台式机的PCI插槽那里可见  不是所有主板都用这个型号的

网友:
如果有会标在管子上,仔细找下。

网友:
找标志呗,通常一端三个引脚一端一个引脚

网友:
有的主板不用1117,用1084,V星主板用的是N沟道P沟道组成的八角场管。

网友:
1117一般是给南桥供电的,你在南桥附近一般都能够找到的

网友:
第一脚反馈,第二脚输出,第三脚输入

网友:
叫三端稳压器或电压转换开关,有的主板上是117,有的不是,所以不是每块板上都有117的,多找几块板子看看

网友:
找一个鱼叉一样的东西。这东西 见过一次就记得了。还用发贴吗。

网友:
到百度或者淘宝上搜一下你就知道长什么样了

网友:
1117一般是触发电路里的三端稳压管。转3VSB 5VSB的

网友:
1117是三端稳压管
跟1084一样的

网友:
1117是过待机三端稳压器管,你在网上查下先!

网友:
在南桥旁边找,上面有标识

网友:
小黑色长方体,比较薄。一端一个脚,另一端三个脚,上标1117字样,

网友:
1117一般是电路里的三端稳压管。

网友:
百度搜索图片。

网友:
1117是LDO,SOT-223封装

网友:
1117三端稳压器 IC上有标识

网友:
从左向右依次为: ADJ(调整) Vout(输出) Vin(输入)
中间角即输出脚

网友:
CX1117-AD
CX1117-2.5
CX1117-3.3
CX11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