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电脑故障,三天没睡好觉了

楼主(2011-01-09):
前几天,有一客户拿来主机来我们店里来,说玩一会就自已关机了。然后开也开不了。我亲自试过,真的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自动关机了,我按开关不能开机,拔掉开关线用镊子短接开关跳线,还是开不了,我郁闷惨了,然后就取内存啊,换电源啊,搞了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搞的事,又可以开了,但是换我们电源,还是一样会自动关机。

后来客户来了,刚好这会儿没有出问题,而且也用了两个小时了。我就说搞好了,让他拿回去用。没收钱,就说没有啥问题。(主机是我们让给装的)。

然后晚上他又打电话来说又不行了,晕,他后来开车过来接我,我去他家里看了一下,真的是,又是那故障,我都出冷汗了。拆掉后盖,把内存换了一个插槽,,然后开机又可以了。还以为这次是真的搞定了。就高高兴兴的走了。嘿嘿

第二天晚上,他又打电话来,说电脑又不行了。我汗。我给他说这样子的话,只有把电脑拿到店里我们换配件给他试机,看是否是主板的问题。然后,他不高兴的挂掉电话了。。。

后来他都没有打电话了,我还以为是电脑自已好了呢。

直到昨天他到我们店里来买打印机,然后我问他,电脑是不是好了啊,他说是好了啊,不过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电脑维护人员帮他搞好了的。(他们工厂是国家机关,听他说维护人员都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我问是怎么搞好的,他说别人机箱都没有拆,只是在键盘上敲了一会儿就搞定了,然后用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吧,还没有出过问题。我心想,真是高人啊。不过我估计那人是在BIOS里设置啥东西了。但是我没有搞过,也不知道BIOS还有这项功能啊。

我一直没搞明白BIOS里怎么可以搞定电脑自动关机,难道是CPU自检温度过高而自动关机吗,但是他的CPU散热没有问题的。
有人知道吗,请帮忙分析一下吧,谢了!

网友:
故意说那话恶心你呢,不触发跟BIOS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
很可能,我遇到过开机就90度的CPU.一会就关机.可是检查了散热没有问题的.后来关掉shut down的功能就OK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主板静电的问题。 我是把主板电池反装上就好了 。也可以取掉甩了。Lz可以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想不通就不要想了,有些东西是常理无法解释的

网友:
什么型号品牌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电池可以反装啊。学习了。

网友:
哈哈!真的见识了!

网友:
如果楼主之前CMOS放过电,那客户就是在忽悠你

网友:
楼主
人家在忽悠你吧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像这种不稳定的机子一定在自己的店里多测试不能立谨言刻就能交付与客人的

网友:
一定要拷机,否则一损自己,二少客户

网友:
以前的有些主板可以在BOIS里面修改设置。现在的很多主板都关闭了那个选项。电池真的可以反装吗?

网友:
真的可以反装的,不过那样装上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但只是让客户知道自己没有动他东西。

网友:
有些电脑问题真的是莫名其妙

网友:
电池反装了,那不是CMOS设置都保存不了啦,时间也不对啊,还要按F1,别人不找你才怪

网友:
BIOS里可以搞定电脑自动开关机,
硬件监控

网友:
如果是BIOS设置的话,极有可能是北桥温度过高的关系.像技嘉的主板都有CPU风扇控制.如果机子的显卡像9800GT那样散热很大的话,会有影响的.关闭CPU风扇控制,可以让CPU风扇转快一点,边上的北桥温度也会低下来.因这个关系,我看到一个网吧里烧了N坏北桥的技嘉主板.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一定要测试好才能让客户拿走,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电脑老莫名其妙的重启 ,换啦个内存ok,如果搞几次搞不好,这是最郁闷的事

网友:
尽量一次搞定,如果反复的话,小毛病客户以为就是很大的毛病

网友:
应该是温度监控设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看看温度有没有过高,因为是运行半个小时才自动关机的,可能是CPU自我保护。主板不触发,跟BIOS没关系吧。象这种情况,一定要拷机几个小时。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关注中

网友:
BIOS你放过电吗?如果放过我感觉那客户在忽悠你

网友:
真是千奇百怪的问题 是很头晕的 呵呵

网友:
怎么说呢.反正我以前碰到过.换了根内存搞定

网友:
哈哈,是BIOS设置忽略硬件错误了吧.

网友:
我不认为是客户在说假话,有时BIOS恢复出厂设置可以,有时也还是要修改一些项目的。

网友:
好想那位高人是怎么搞定的。想学习学习。希望楼主能否想一想办法,打听出那位高人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曾听说BIOS放电可以解决许多奇怪的现象,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在其范畴内。

网友(点评):
早就试过恢复BIOS设置了,不管用的

网友:
应该跟CPU温度有关,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应该可以了 那个温度监控可以改的

网友: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郁闷的事情了!

网友:
最郁闷的事,就是电脑出些奇怪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遇到过 真希望什么时候也能遇到一下 好把经验告诉大家

网友:
正巧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这会还撂那的,中午拿过来的,现在我都还没有去通电试呢,明天闲了试一下吧

网友:
兄弟,就是设置了,温度过高关机,我前几天就遇到这样一例,不过这机我给他修过,就设置下没有收钱

网友:
楼主要有自信!

网友:
有些问题真的搞不懂,弄两天弄不好。关机一夜什么问题没有了。你说邪乎不。

网友:
这种故障很多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别灰心 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