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高个 数据恢复大师 的注册机啊。。

楼主(2011-01-09):
感觉那个软件不错 。就是没有注册码。。。。求助!!
数据恢复

网友:
数据恢复大师有带狗的, 破解的狗淘宝上就100左右,还有种破解是直接绑定你机子所以硬件的。。。 几块钱一个序列号 找找吧!

网友:
就没有个免费整的吗?

网友:
刚在网上找到一个
下载完了。。还没试。。名字叫
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 v2.86注册机.exe
不知道这能不能发连接。。所以只给你一个名字。。baidu一下 第一个就是

网友:
下载试了。win7下不行。。,不知道xp上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