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全紫色的叹号

楼主(2011-01-09):
收了台IBMX40的机器,开机报0200错误,看了下是硬盘,我就拆下来检测下硬盘吧,MHDD里边全紫色的叹号 。。。.
。查了下说硬盘固件问题。。。那种小硬盘忒贵,看看能修不。。。。

网友:
楼主根据提供的图片上看,是一个日立的40G硬盘
出现感叹号:一个被加密。一个是像你说的固件问题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用3K试一下,在一个就用效率源维修故障盘

网友:
硬盘被锁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PE看不到硬盘了。。如何用效率源。。。+我Q85834423

网友:
硬盘密码 就是这样 这样你 几块钱 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固件  或者是加密了   还可能是磁头卡住了

网友:
如何清掉硬盘密码

网友:
硬盘加密或者固件坏了

网友(2011-02-16):
提示pwd ,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