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宽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1-01-09):
该机故障是可以开机,但图像发虚且颜色严重失真,经替换,发现是驱动板故障,随用通板代之,原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14V,5V两组电压,通用板上是12V(最高可为20V)供电,将14V引过去,改好按键板,插好一切线,加电开机,可以显示清楚的画面,但过会儿屏幕出现了一亮一灭的现象,这是电流不足所致。于是,将14V断开,直接电源板上了5V接到驱动板上5V供电输入处,1084的右边,开机正常了,拷机一天正常。

网友:
那个DC-DC芯片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你这样换板还有什么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