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LTM150XI-A01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1-01-09):
前阵子接了台用三星LTM150XI-A01屏做的触摸屏.
故障如下:

            用一到二小时后出现花屏.有时十分钟都会花.经检查输入输出电压正常,后怀疑是不是主心片出现了问题。
欲想用通用板改掉它,经问其它行家发现,“此屏想要改的难度非常大!”

       后来只能做罢。放了一个星期。某天突发奇想:是不是信号处理心片出现了问题?这款式机怪得很,心片不在屏上,而是在驱动板上!马死落地行。把“LXD91810”吹了出来。订货后回来,焊上去。OK!

网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楼主搞得那么简洁,但有点不明了,看得累点,不过这个现象还是值得参考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