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用一会暗屏

楼主(2011-01-09):
拆开后发现坏了个电容
暗屏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试一下。先确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先。。

网友:
明基要看什么型号,很多是按键问题。

网友:
高压板 货灯光的问题

网友:
电熔坏了先换了试呗!不行再查别的,灯管或高压!BENQ按键确实经常出问题!一般为不通电或通电一段时间断电!先查清是什么问题再修

网友:
先换掉电容试试,估计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