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死机蓝屏

楼主(2011-01-09):
前天又接了一台X31,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蓝屏,有时候开机都开不起,拔了内存再插回去就好了,没问题的时候开一天都没事,请教下各位大虾,这种情况是不是内存槽子空焊了,我怕报了内存槽子的价钱回头搞完了还是这个问题,有经验的兄弟说说,3Q!
使用

网友:
先做个系统,,换条内存,跑跑3D好好测下机,再来论坛说说情况,好帮你解决

网友:
蓝屏这个问题要花时间多测测的

网友:
的帖子
IBM 早期的机器 内存槽子是容易虚焊的。 。你可以加焊下内存槽子

网友:
来自: 重庆
看来是那里有空汗哦 插槽 北桥 CPU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一个个检测 有时间总能测出来 要想一下判断出来比较难 啊

网友:
系统刚装的,内存也换过,还这样,现在准备加焊槽子了,就怕是桥的事到时候报价报少了不划算了,呵呵

网友:
先加焊一下内存槽。

网友:
内存 跟 槽子都有可能 换个条子先跑 不行在焊槽子

网友:
南极宝宝
的帖子
现在只能和客户这样说了,呵呵,这两天跟IBM干上了,接的都是IBM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一例,加焊一遍还没好,第二次才搞定。。

网友:
是加焊内存槽。。

网友:
加焊一下BQ啊,我也有修过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加焊了内存槽子,现在点两天了,又玩游戏又听哥看电影,反复开关机均没出现问题,晚上要是没事就交货收钱了

网友:
一客户一台IBM T42机器,进水的,客户要求放在这里烤机一个月,等稳定了才发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