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1-01-09):
显示器电源板10V2200UF的电容爆了,手头只有16V1800UF的,可以代换吗。

后来在一个主机电源里拆出来三个10V 2200UF的电容换上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用耐压高点的了

网友:
你把两个16V1800UF的电容并起来用吧。容量不能低于原来的。

网友:
容量和耐压都不可以小于原来的参数、、

网友:
代换的话,只要耐压值和容量大于或等于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同志们的说法

网友:
可以 只是容量稍有点小。

网友:
可以,如果只是一个爆了,少这点容量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记得以前以个老师傅说过液晶上的只要大于1000UF没问题的。但不能说100%的。只能这样说了。

网友:
电容的代换是耐压值大于或原值代换唉!

网友:
串联2个16V1800uf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