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50 跑00

楼主(2011-01-09):
海尔 H50 跑00,电流 0.85A 左右  来时没修过..各项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更换W83L950D..还是跑00 后又南北桥,.还是跑00
又换,,IT8705F还是跑00...一直没变,,后又,换了SIS 302LV ,不知这个芯片,主要管什么的.,,有时钟,,有PG信号,,有南桥有复位,谁碰上了这个机器过,,跑00 ..很头痛....没有示波器,,,更头痛,,望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你这个是什么机器。 有EC   W83L950D     还有台式机上面的IO  IT8705F  。这种设计还真没有见过。     SIS302LV  是屏解密芯片。和跑00关系不大。

网友:
楼主换了这么多都不行啊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貌似这板只是能开机而已。

网友:
用示波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