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时主复位灯就亮,

楼主(2011-01-09):
待机时主复位灯就亮,帧信号灯也亮,好板上不会亮,触发后复位正常一闪就灭,按关机键关不了机,复位又变亮CPU核心也没有了

网友:
先查个部分电压,电压都不正常谈什么复位

网友:
电压触发后都正常,就是关机一下子复位灯又亮了,核心电压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故障就是不能关机。 你查下  关机时候有哪个电压没有掉下去。。就查他

网友:
先查一下开机电路,再查一下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