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2v-tvm/s每次 放一晚上就点不亮了

楼主(2011-01-09):
清华同方m2v-tvm/s每次 放一晚上就点不亮了,测试卡显示D1测试各组供电又是正常的,拔电再开又正常启动进系统也没问题,也不知道该从哪入手了
点不亮

网友:
D1是没过内存,把内存槽子和内存刷干净试下,可能是氧化了,接触不好。

网友:
清洁机器先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 刷新一个BIOS 更 换一个32.768晶振

网友:
突然发现有花屏现象就压北桥试一试,压了就不花,是北桥空旱加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