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机电流跑0.6

楼主(2011-01-09):
IBM  X31 开机电流跑0.6 我的是四位代码卡!跑8385 ,基本电压都有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电流!请问这应该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安全芯片你插上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是安全芯片啊??我 菜鸟来的!!

网友:
晕 安全芯片就在BIOS下面是外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记装了!~装上之后就掉电啊!~

网友:
那你就去刷一个免卡的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

网友:
你是说安装了安全芯片就掉电?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你打一下各电感的阻值看一下

网友:
会的 你是不是数码跑到49 或50,52 的时候就掉电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来不及看,太快了。。不过不插内存就不会,插了内存才会!~应该是内存以后的问题了!!真麻烦啊!!

网友:
刷个免卡boos!图片怎么发来啊!

网友:
   一次修的时候,好像加焊BIOS就好了,楼主看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忘了把安全装上了,实在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把安全芯片装上就好了

网友:
把安全芯片装上就HA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