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IBM a31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9):
a31 板子,拿到手开机无反映,量主板无vcc3sw,在量发现vcc3sw线对地阻值很低,找到图纸,将vcc3sw线上的元件一个个拆下,发现pmh2 坏了,直接更换后vcc3sw已经有了,但是开机依然没有反映,查主板无3valway和5valway,于是查max1631的工作条件,vin shdn vl 都正常 ref只有1v正常应该是2.5v 在仔细看主板发现ref引脚出有轻微的霉斑仔细处理后 开机 上电了 ibm 的经典画面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维修还是得要细心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