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GHOST系统封装软件

楼主(2011-01-09):
    一直以来,封装自己的系统都是我的梦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取出自己不要的,做一个自己独一无二的系统,求论坛兄弟能帮个忙,感激不尽。。。。。。。。

网友:
没做过的话挺复杂的,首先你得找个好的原版(这个好找),别外得有封装工具(easy sysprep3这个不错),还有驱动包、封装虚拟机、、、唉!一下说不完,总之不易,而且最主要的细节方面出点小问题你封出来的系统不稳定或兼容性不好就麻烦了,我自已封装过几个,后来总因为补丁升级没时间重新封装就没再做过了,现在都用的现成的网上下载的。

网友:
这方面我推荐自由天空

网友:
LZ你去自由天空吧!

网友:
挺麻烦的,我弄过,本以为很完美,结果AMD的CPU全面不兼容,要么GHOST后蓝屏,要么不停重启……
1,一个干净的系统(不装任何驱动,不要用GHOST系统,原版慢装那种)
2,要精通系统设置和优化
3,需要封装工具(深度、雨林木风、姐妹技术……)
4,要第三方驱动包(自由天空驱动包用的最多)
5,装常用软件,装完后用7ZIP制作成高压缩软件安装包,删掉原软件
6,封装,总之非常麻烦!!!

网友:
去自由天空吧

网友:
太麻烦了不好做

网友:
我没有封装过系统,只做过把跟新补丁添加到做好的GHOST镜像中

网友:
用别人的封装工具 去做的 话 一点成就感也没有 不用封装工具的话 很多细节自己搞一个月都会让头大 建议你不是为了炫耀的话 还是乖乖的用龙帝国 YLMF 之类的吧

网友:
我也想弄来着   不过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