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主板几例

楼主(2011-01-09):
1.EP-8KMM3I 462主板 故障:不跑码  上电测各供电-时钟均正常,上负载测CPURST电压0.5V异常,心想CPURST是北桥发出的.查北桥的条件.供电:1.5V.时钟:0V.再仔细看看时钟发给北桥的信号线断了.大喜..补完线.上电亮机.
2.杂牌810主板 故障:不跑码...目测N多个电容怀孕了.直接换掉OK.
3.AK780 V40  故障:不过内存D4 E9  此板较新.直接刷个BIOS上去搞定.
4.ECS 754大板 故障:不跑码 RST灯常亮. 首先下手内存供电:1脚1.3V 7脚无电压.奇怪了明明内存MOS管S极有2.5V出啊.除非是开路了.直接打7脚到MOS管的S极果然不通.跑线发现0欧的排阻不通.直接连锡OK.
小修几例...仅供电新手参考...

网友(点评):
虽然都是比较简单又基本的东西,不过还是支持的

网友:
对我这样的新很有帮助

网友:
少了个手字

网友:
没有电路图 你是如何差北桥的时钟的 谢谢!

网友:
在没有电路图 情况下,你是怎么查北桥的时钟。我是新手。不懂呢?请教。感谢!!

网友:
看你描述的太痛快了
真过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条线路就是从时钟发出的弯弯的线路..看线判断那是基础知识有讲过..

网友:
基本的基本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bios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