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三大怪问题。

楼主(2011-01-09):
前几天,接了一台DELL A840集显的机子,刚接的时候是不进BIOS,可是当我拆开COMS放了一下电后,就不能上电了。待机只有3.3V,5V没出。这是一怪@!!!!当时没多想,在网上找了个DELL A840集显的BIOS资料刷进去之后,电流开始有跳变,像是亮机了,然后接外接,果然显示了。心中暗喜!!!!  可是当我接内接的时候,却没有显示。以为没切换过来,便外接内接一起接,接上键盘切换。可是却始终只有外接显示,内接只是屏闪了一下。而且外接显示一大堆英文,其中提示Fn+X什么的,便照着提示按了一下,进BIOS了,随便设了一下,保存退出。内接还是不显示。而且当我拔掉电源头,再次上电,却又不上电了。这是二怪@!!!!!!!!RY搞了半天,没思路了,便再去刷BIOS,可是刷了之后,情况还是跟第一次刷的一样,然后再在网上多找几个BIOS资料,可是刷了还是跟第一次刷的情况一样。BIOS资料会影响到内接不显吗?这是三怪@!!!!!!!!!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提示FN+X那个是制造模式。
进BIOS设置下就好了。
如果都进不了BIOS了,直接换南桥。

网友:
南桥通病。。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虚焊了呢。

网友:
北桥加焊过,故障依旧哦!!!!!!!!!!!!

网友:
FN+x是工厂模式,不用考虑的,直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我换过了,还是老样了。

网友:
你的分离BIOS  在那里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