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5 声卡问题

楼主(2011-01-09):
DELL 1435 进水报废换板后 声卡无论用什么系统都能驱上 但就是没有声音 接耳机也没有声音。到官网上下驱动也不行 上DELL800上下驱动也不行 本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声卡什么的检测到得都是正常的
没有声音

网友:
估计是喇叭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插耳机的口,有遇到过那个口有问题,内置和外置都没有声音

网友:
内置,外置都没有声音就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
声卡有没有认到,要是没认到的话。就不是驱动问题了,硬件。

网友:
跟7楼一样不装ghost版系统。再上官网下驱动。还得上网搜搜看这本装声卡有不用安装什么补丁。

网友:
声卡什么的都能检测到 什么都正常 拿一个一摸一样的本子对比来着 都一样 真没招啊 都给我整瘦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故障,前两天遇见了一个机子就是因为系统故障造成喇叭音质不纯,然后再修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