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P4电源 电压超高

楼主(2011-01-09):
用万用表测得 红线 100+V  橙线 19V

网友(点评):
10V都保护啦,还100V,你的是外星人用的电源吗?

网友:
就是电池没电不准了也没见显示这么离谱!表坏了吧!5伏怎么可以到100伏,而没见烟花!

网友(点评):
还有可能楼主用的是指针,看错档位数值

网友:
100多伏要注意安全,通常就是高个10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 万用表已修好   三Q

网友:
哎!!!   万用表都坏了,    还搞什么,

越搞越糊涂!!!

网友:
闻所未闻,有点过。

网友:
仔细检查,一定能修好。

网友:
楼主的标题应改为万用表超误差。

网友:
高得 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万用表是好了 !5V的6.7v  12V的不到1V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万用表没有电了吧。我也遇到过,我测5V有80多V我当时就吓得跳起来了。结果是电池没有电了。换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