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灯管高一下即灭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1-09):
一台17寸液晶怀疑高压板问题,接上通用高压板后外接一灯管测试,高压板和灯管都是好的,通电后,灯管的一端亮一下即灭,并不是整根亮的,没接上屏的,12V  GND  3.3V都接对了,这样正常吗

网友:
灯亮一半不正常。

网友:
LZ你说的不明白呀,“接上通用高压板后外接一灯管测试”是接的屏上的灯管还是能你自己备用的呀,另外,你那是几灯的高压板呀,灯管必须都接上,少接一个高压板都会保护。你拿通用高压板先点你屏上的灯管(灯管全接上呀),看看是等换还是屏的问题,判断出来看看能修的就修,不能修的就直接换高压板或灯管呗,总之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是新手,所以有很多不懂,我很多的都是看书自学的,谢谢提点

网友:
没有亮完就是压不够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