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Z27(TZ13 TZ33)不显示(续)

楼主(2011-01-09):
            接一台TZ27笔记本,本来问题是88E8055的网卡时认时不认,订了网卡芯片回来,换上,谁知换的时候把方向搞错了,上电不显示,再拆出来,方向对正,再上,还是不显示,拆下来,不上网卡,也不显示,求助中!!!!!上次有个朋友说有料板,不知道能不能帮我对照一下。上面那张图,有个元器件(图中画圈那个),看看是不是个二极管。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好。故障扩大了。

网友:
可能把南桥和CPU供电都给烧了.默哀三分钟

网友:
同情一下,唉

网友:
这个都会搞反哪说明朋友你没有认真修啊以后要小心点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精密度和IP 差不多了 ,怀疑是很难查出来吧 。你先找个图纸看看呢。点位我想应该是没有!

网友:
之前修过一TZ33经常性不开机,最后是加焊CPU好了,用了一个月在昨天回来了,现在是偶尔不开机,开机时又无显,正在研究中。。。难道要重植CPU ?

网友:
是个二极管,上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
准备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