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电源带负载保护的过程

楼主(2011-01-09):
昨天遇一电源,用电源测试器检测一切正常,可一加负载就停止工作了,估计是保护了

打开壳子大致看了下,没有什么异样,然后就把板子取下来检测电容,当时没有电容表,我就用电阻档进行充放电测试,这个电容是2000UF的,测出最大值与最近的一个1000UF一样,而另外几个2000UF的同样的电容都比这个值大,不管那么多了,就在旧电源上找了个好的,换上,再加负载测试,过了。

不知道咋的,这个2000UF的电容现在变成只有1000UF了。

网友:
应该是有IC坏了吧

网友:
这么简单,就完了。。。人家都换了电容都修好了,还什么IC坏。请问电源测试器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测试器省了我一个一个测电压,有输出也能直接显示,比较方便。

网友:
电容里面变质了,引起容量下降了?

网友:
多种原因都有可能引起不过一般还是电容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