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915GZ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1-09):
插上测试卡3.3v的灯亮,点触发排阵 无任何反应,测量开机排阵上面一脚5v一脚0v 电压正常,直接加焊IO,无果,手摸了下电池附近的某个原件结果主板自动上电了,跑码到D4停下了,测量电池的电压3.1v正常,测量32.768晶振 一脚电压0.26v 一脚为0v当表笔接触0v脚的时候主板又自己上电跑码到D4挡住,换了个32.768后跑码正常一直跑到85

网友:
这个是图片

网友:
可能是摄像头的问题 跑码最后是85 84

网友:
开机后 我测晶振2脚电压分别是0.42和0.55v

网友:
跑85应该是能亮了吧

网友:
都没有接显示器试验 一般 我感觉只有过了7跑码一般都亮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晶振坏了不触发,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32.768很容易坏的  我现在 只要碰到不触发的 开关电压 正常情况下就换这个

网友:
85代码正常 ,我想接上显示器就应该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