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编程器内存SPD刷写转接座

楼主(2011-01-09):
在主板上裁下的内存插槽,配合网卡裁下的PCB,可以在不用取下内存SPD的情况下直接在编程器上刷写,很方便省事,图是DDR1的内存转接座,还可以做DDR2,DDR3,或者是SD内存用的,看图:

网友:
你这个也没个过程,也没图纸只有个图片也看不明白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你真是没语言,就及根线。。。。自己看去吧,,,,为了发个参赛的东西还要叫我重新做个,拍上图片上来嘛。。。那我宁愿不参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内存从来不用这东西,没太大意义.

网友:
支持一下,发扬DIY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这个怎么刷SPD?都是用可以带坏条的主板刷的?还是修内存刷SPD的时候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DOS下面刷或者直接拆SPD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