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2001FP能代换什么屏

楼主(2011-01-09):
自用台2001FP的屏压坏了,朋友手上有些屏,也是一样大,不知换些什么样的屏先配合这台显液晶用,

网友:
只要屏接口.定义一样,分辨率相同,一般情况下可以代换

网友:
看看屏上面的尺寸型号啊,找个一样的一般可以。还有要接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