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斜单桥可以换芯片吗

楼主(2011-01-09):
MCP67M-A2芯片好像有点挑机器,不是所有机器都能换。坛里德兄弟有人买芯片来换成功过吗,换的什么版本?我以前买过一片没换好,卖芯片的这样说的
芯片

网友:
不懂,说清楚点!兄弟!!!

网友:
在哪里买的,什么版本?是V3000的MCP67M-A2吗,卖芯片的人说这种芯片有些机器换上去还是不显示的

网友:
加焊就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换?

网友:
现在加焊也不亮。重新直球也不亮,CPU也换了,CPU座子也换新的还是不亮。电流0.8几到1.3几循环跑呀。刚拿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循环跑

网友:
这个焊盘我个人觉得容易掉点

网友:
只要没掉点,型号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不行了,但这个桥是比较难做点的,往往稍做得不好就会不显的,但从没遇到过有不兼容这一说,除非板还有其他问题,那个卖芯片的肯定是忽悠你啊,兄弟

网友:
MCP67M-A2( 只要这几个字是一模一样的,肯定能换,我就换成功过。)
CPU座子也换新的还是不亮。(这个不建议去动他,动他了,地方动多了,最后问题在哪都不知道了。

网友:
你动的地方太多 查的地方太少

网友:
你也没有用示波器打看跑到那里。你也没有看看你的内存是不是好的貌似不过内存似的、、、

网友:
MCP67M-A2芯片我试过的,有些机子是不兼容的。型号都一样就是不能用(我反复试了好几次用客户旧的芯片能亮,但会不稳定。于是就换新的,没想到装新的压根就不会亮。)

网友:
一定要型号对应好,可以换好的,我就就换好了2台,有的是独显的有的是集显的,要分清楚哦。

网友:
是会不兼容。不知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不过内存,而内存由CPU直接控制,CPU换了无果,所以才会去换CPU座的。并且加焊U座后曾经好过几个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