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0z 开机不显

楼主(2011-01-09):
裸机电流到1.1A, 南北桥都重植过 还是这样  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瞎搞,拿来就植桥。。。。。

网友:
是不是独显哦??  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北桥没做好!

网友:
先打下阻值在修啊不能拿到就搞

网友:
客户拿来机子不要就去做桥··先测测做从小问题开始修  ,实在只有桥的问题在做  因为做桥风险很大有可能能救得板子被这样一个值 都有可能不亮哦!

网友:
有点道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