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 跑00

楼主(2011-01-09):
接到板测主板上的各个电压  CPU供电1.32  内存1.9 南桥1.56 还有一个1.13,北桥1.25各个电压都正常,然后背面pwrgood电压正常,测到CPURES的0.2显示偏低了,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先压CPU座和北桥,一切正常,CPUREST是从北桥发出来的,先测北桥的工作条件,测到一组100M_GCLOK和100M_GCLOK#,前这个没有电压,后面这个有0.4的电压,明显有问题,跑线到时钟,,一般到这里直接换时钟IC就会好了,从坏板上拆一个换上去,开机跑码显示。。。

网友:
没有电路图 你是怎么一下子就查到北桥的时钟 ,你怎么知道那2个电阻是北桥的时钟啊 !谢谢

网友:
要是说的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都是把我们最想知道的略过,失望

网友:
对啊,同意楼上的。
一般北桥的时钟不是很好查的,你是怎么查到。
还有你的PCI B16上面有时钟没? IO的, 等等。 你都没说啊。

网友:
映泰的主板大家没有修过吗,背面都有注明是什么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