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有问题电源芯片LD7552!

楼主(2011-01-09):
接到一台显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这显示器本来是可以亮机的,但是后来拆了以后就亮不了机了。我接到手看了看发现电源板有问题,两路供电没有出来,12V 跟5V !我也上网查了芯片的引脚定义及电压,发现第三脚只有3V多的电压,这不对的啊。。!换了个芯片也是不行。。。
我想问一下测试显示器电源板IC引脚供电接地端接在哪个位置?

另外奇迹出现了,第二天这台显示器又可以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不过。。。等我再通电测试的时候又不亮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鬼问题,所以本人没办法只能上基地求助!!!!

网友:
地端接那个大电容的地!

网友:
最好有实物图,或显示器的型号。这种现象描述得很抽象。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呀?

网友:
5V在跳吧。。。5V不稳的话就是偶尔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