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三极管72T02GH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1-01-09):
内存供电三极管72T02GH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
带电拔下内存,内存上边最容易烧的是哪一块

网友:
不是很清楚

fxlon -2 下次回复有价值内容

网友:
那块一般都是用的N管。 你找个N管装上去

网友:
能带的太多了,用T0803应该可以替代

网友:
60n03,50n03,09n03都行,随便找一个试一下呗。

网友:
应该用60T03,70T03,85T03都可以

网友:
带电插拔内存,内存上最容易烧的是金手指

网友:
为什么要带电拔插内存,如果是直上直下的拔起,不会烧什么,若果歪一点,可能颗粒就挂了,歪得厉害了就烧金手指,再厉害就烧MOS管,先烧上管,因为上管是从12V电压来分的压降高,所以爱坏。

网友:
带电拔插内存不会烧东西 我刷SPD经常都是热拔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