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11-01-09):
一个神舟的机器开关脚有电压也能拉低(2脚)但按开关4脚没跳变。怀疑是比较器坏了。用镊子短接4脚能开机但掉电。4脚电压2.5V求助中。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试机?是开关的按键坏了还是开机没显示又或者根本开不了机?

网友:
是神舟的笔记本,优雅Q130R现在按开关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