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1-09):
做电脑好多年了现在学习硬件请个位高手多帮帮....
昨天一块板换个机箱就不开机了...
GA-945GCMX-S2 主板不跑码 cpu风扇也不转......IO用手摸一下很烫....南北桥都无温度.....cpu也一样...测了时钟晶振对地两脚.一脚是0.08V,别一脚0.24V两对地电阻都无电阻都是1是怎么回事.....

网友:
IO烫。说明IO烧坏了。先换IO。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的话  量阻值需要红表笔接的,黑表笔量。

网友:
测量那个脚数是多少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如果IO烫手,先换IO再说,然后再检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