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UF200V的大电容可以直接换成470UF200V的吗?

楼主(2011-01-09):
杂牌电源里,高压侧的两个大电容,原来是330UF200V的,可以直接换成470UF200V的吗?
图是借用另一位兄弟的图,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点评):
绝对是可以换的,耐压和容量相同或者大点没问题

网友:
330UF200V的可以直接用470UF200V的代换。

网友:
绝对可以~找个不用问了,可以往高换,不能往低换

网友:
不要换的太大,容量太大了了开机冲击电流过大容易烧保险,330换470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啦

网友:
那肯定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代换之后,这个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是不是比原来要好?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应该有一点,  提高不太大,

我代换过, 效果差不多.

网友:
可以代换,而且效果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基础问题,通常都是以大换小,不能以小换大的嘛,兄弟要用心学习啊

网友:
可以换,带负载能力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
可以代换,要2个一起换。

网友:
为什么要两个一起换呢?

网友(点评):
电源里的大电容工作参数应一致,相差太大会造成分压不均,带载能力差,所以一换就是一对同型号的,开关管也是要找同品牌同型号,最好同批次的。

网友:
最好吧保险也换大点的!!!

网友:
我感觉如果换了的话,基本在现在电脑负载情况下,没有什么变化,除非你的是配置较高的电脑,不过话说干来,配置较高的电脑,谁敢用修过的电源?呵呵

网友:
二个不一起换 就会引起二个电容的电压不平衡

网友:
绝对可以,耐压值不比原来的小就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要换成2个一样规格的电容,再检查一下旁边的两个均压电阻是不是坏了,均压电阻坏了会引起加在两个电容的电压不一样,会接着坏电容的。功率增强不是单单加大电容就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容量和耐压各一大过就行!

网友:
比330UF大小差不多的200V的都可以啊

网友:
耐压可大,容量大的不是太多可以接受

网友:
我换电容都一直是  耐压一定不能比以前的小,容量大点没关系,可以代换,有时候容量小点也换过,不过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能,换两个。

网友:
可以啊,容量大的好点

网友:
人气真多呀,这个问题,问得真有意思呀

网友:
换了大容量的应该稳定点,电压范围应该宽的对不?

网友:
最好两个一起换掉最好。

网友:
在ATX电源里,电容的容量最好换大一些的。国产电容一般夸大了标称值,实际上没那么多的。

网友:
只要放得下,470U或560U200V都可以用的。

网友:
只要体积不超原安装位置,就可以换。

网友:
应该可以的,容量和耐压大点还好.不过正如上边兄弟所说现在很多电容都有虚标的现像,大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