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三星Samsung 225BW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1-01-09):
原创!维修经验。发此贴仅为了让入门级的朋友能过过DIY的瘾。发不扣分的贴,为了那些分数少的朋友。如果还有点价值,请版主加点分。
      图解三星Samsung 225BW黑屏的维修
      故障现象:三星Samsung 225BW液晶显示器不能正常开机。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故障原因:绝大多数是高压板故障。电源滤波电容问题,三星液晶显示器的通病。
      故障排除:找到相应元件更换即可。
      以下详细介绍维修过程。

网友:
        第一步  拆机    拆机是维修液晶显示器中的第一步,此款显示器拆机相对较容易。
先拧下2个底座螺丝,卸下底座,再拆下几个固定螺丝就好了。机壳很容易拆开。拆开背板能见到电路板固定金属壳,如图1。

    然后,拧下几个大板固定螺丝和接地螺丝,拧下几个小板固定螺丝。拆出的电路板(电源高压板)如图2。

网友:
怎么没有详细过程了?赶上楼主直播啦?

网友:
第二步  定位损坏元件并更换

经检查,明显看到三个滤波电容C110、C111(2个25V820μ)、C112(1个25V330μ)鼓包,如图3。其他元件没发现问题。次级滤波电容鼓包会引起电源指示灯不亮吗?因为手头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无法处理。

几日后,突然想到机箱电源也有12V,肯定有合适的电容。找来一个废机箱电源,如图4。
拆开一看,大失所望。机箱电源中的电容容量虽大,但耐压只有16V,如图5。

想到显示器次级电压再大也不会大过16V,也就装上去试了(看看哪个2200μ的电容,一个顶俩)。拆三个,换两个,好像不太好。于是又找了一个0.22μ的瓷片电容装上,高频低频一起滤,比原设计还好。只是不知道那个电感匹不匹配。
换上了几个电容后,又加焊了一些重要点,如:电源变压器、高压变压器、大滤波电容、电源管、桥堆、整流管等等。加焊完毕,可以试机了。
试机最担心电容的耐压,短时间肯定不会出什么状况,长时间开机不知会怎样。接好全部电缆和电源(没装回机,一定要小心呀,危险。没有经验的朋友建议把电路板装回机壳内再试机)。插头接通电源,没有异常。按下电源开关,图像出现了。
经1小时、10小时试机都没问题。维修成功。

   结束,敬请指教!

网友:
    此机比较特殊,电源变压器次级只有一路14V输出,没有5V输出。14V不正常的时候,可能产生不了5V,电源指示灯就不亮。
    试机结束,发现换上去的电容很热。摸摸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管散热器,烫手。原来这还是设计问题,电容离热源太近,如图2。电容长期工作在高温下,鼓包是很正常的。
    三星的机器也这么烂了,还有什么机器值得推荐呢?

网友:
这玩意电容怀孕了,,没啥技术含量,,!如果能搞个修高压板的就厉害了!

网友:
不只这一种是这样的,有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用表,用肉眼也能看出来,,,

网友:
好!产品质量越差越好,这样才有生意做,哈哈!
其实三星的还算好的,以前我卖过一台三星显示器,因为电压不稳,让里6台电脑加显示器全烧了,只有那台三星,冒了五分钟烟,好大,等电压正常之后,照样用。。。卖掉之后客户也没找过我们~

网友:
呵呵,此类情况简单,只要懂点电路的都可以搞定,新手学习,老手回顾拔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电容鼓包都看见了,还图解。值得推荐!

网友:
我是新手顶一下。

网友:
要是空载电压超过了16V怎么办?

网友:
個人認為,還是循規蹈矩~~換正確的故障零件才正確

基本上~我是認為只要是這個CapXon品牌的電容,就跟鼓包畫上等號

820uf/25V故障,就算真找不到零件更換,也因該是用1000uf/25V去替換才對吧!

网友:
那个电源是全汉的啊,可能还修得好。

网友:
楼主,电容换的有问题哦,用不了多久电容还会爆,耐压值低了

网友:
但是容值高了会烧后级负载的如贴片电阻电,二级管的,最好还是换个一样的吧

网友:
你换的点16V电容早晚要反功  换电容的原则是不能降低原来电容的耐压的  我一般遇见电容靠散热器近  就把电容横放远离散热器,这样修好的显示器就很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