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各位师傅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1-01-09):
分不多 最多10 分  有用着我的 以后一定帮忙  谢谢 !
   问题有点多 知道高手都很忙 所以只要回答  后级有故障,使前级不能工作 怎么判断??
还有两个小问题在图上

网友(点评):
说实话,你写的什么我看的云里雾里的~~没搞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点评):
通电瞬间测试电感有没有波形

网友(点评):
断开芯片输出与后级负载电路,再测量芯片输出应该是最快捷的吧,示波器这些东东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网友:
是不是放电的呀

网友:
因为电流可能过大 需要电阻调小 或调大!
我遇到过很多芯片条件够了 为输出电压的
比如 后面连接电感的电解电容
回答:因为是滤波电容!使芯片工作稳定 不出杂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知道在芯片工作条件够了的情况下判断是芯片还是后面的电路?

网友:
电阻与小电容串联那是吸峰用的,防止开关管反向高压击穿
那个同下管并联的二极管同下管功能相似,,可以看做续流二极管,,但它的内阻比下管导管时要大,当上管关断时,电流在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感上储存的电荷通过电感、负载、地、下管(也通过这个并联的二极管)形成回路,,但当上管关断而下管又从关断进入导通时,内阻从大变小,,这时电流通过这个二极管流过,使下管不会因过热烧掉,,但当下管完全导通后,因其内阻比较小,所以电流主要是流过下管的,,,

网友(点评):
看来 您对电路很熟悉 能帮我回答 在工作条件够的情况 下 怎么判断 是芯片还是 后面电路的问题 ???? 不知道7楼的对不??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你都说了 芯片工作够了。也是说工作正常? 还有 后面的电路是指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了啊! 电容 还有 就是 没有负载

网友(点评):
密语:不懂 。你问错人了。我对电路还是不懂的。虽然是版主。哈哈 !大概看懂一点点没问题。很复杂的什么信号 什么的 一点不懂 。我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条件够了,不出电压,要么控制芯片坏,要么场管坏,傍边的电容电感坏的几率很低的!
至于如何确定到底是控制芯片还是场管要用表量下场管的阻值,场管的损坏多是被击穿了,很容易判断的! 采用的替换的办法也可以的。
电容与电感串联多是用于滤波了,至于二极管在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续流!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当然IC要工作了,,,这个还要判断什么,,因为你的前提是条件满足了呀,,
其实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后级有故障,,使前级不能工作吧,,那也是前级收到了保护信号,所以前级才停止工作的,,

再就是条件都满足,那IC不工作。。那只有是IC坏了,,

网友:
电阻与电容串联直接到地,也是用于滤波的,其实这些东东你学了电子电路后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后级有故障,,使前级不能工作吧,,那也是前级收到了保护信号,所以前级才停止工作的   对 还是你厉害  那要怎么 判断呢??  需要测量什么??

网友:
LZ你指的是后级短路造成不出电压是吧,,是怎么区分是吗  打电感的对地值就好了啊,断开就知道了。。。不知道你想描述的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
后面指的是负载

网友:
对于这种电路,首先检查的就是后级的两个场管,场管的好坏很容易判断的。当确认后级基本正常时再通电检查场管的G级输入正常否。总之应从后级往前级逐步检查,效率较高。图中的RC阻容元件主要起着尖峰吸收的作用,保护下管。二极管除了续流外还起着阻尼的作用,相当于彩电行管中的阻尼二极管的作用。对于某一单元电路的检修,本人认为有五步:一是电源供给、二是接地、三是后级电路(也可是负载)、四是输入条件(包括需要的各种信号条件和后级反馈来的信号)、五是当前四步都正常时那只有电路本身了(集成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个新手,我也来说一说这个判断怎么做吧!

后级有故障,引起前级产生保护。(在此不讨论这样两种请况:1.量电感上对地阻值明显偏低。大伙自然会去查后级哪儿有短路了,所以不必讨论。2.开机掉电。所有电压都掉了,引起的情况太多了,后级有故障,引起前级产生保护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所有条件都只能测瞬间值,没办法判断前级其余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我分析了一下,可不可这样来判断:

首先,触发时用示波器测电感上是否有瞬间的电压跳变。而且这个瞬间电压值应该和此电路正常情况下输出的电压值相等,不能偏低。(偏低就可能有另外情况啦!)
其次,测试供电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电压、线性电压输出电压值(如果有的话)、激放供电脚电压、内部比较电路供电脚电压、电压开启信号脚电压。要求都正常。
再接着,测参考电压脚输出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再其次,测电压、电流反馈电路上的几个电阻和电容是否有坏的。

如果以上都正常了,
接下来,用示波器测上管和下管的栅级。如果上管栅级电压为零,下管栅级有持续恒定的电压且无波形(此电压多数是+5V)。
差不多就可以判断此时是后级有故障,引起前级产生保护了。
(如果不放心,条件允许干脆就将供电控制芯片和周边电阻电容,上下管和电感全换掉,如果情况依旧,那应该就是保护了。)

后级在对地阻值没有明显偏低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就没有短路。
其他电路电压窜入此电路引起电压异常,前级保护就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主板上某处短路了,其他较高电压通过一个或几个电阻窜入此电路。因为中间经过了几个电阻,此时测此电路的对地阻值基本上是发现不了任何问题的。
将此电路的电感一脚翘起,用示波器测试负载一边的电压。我没有实际去测试过,但理论上应该能测出是否有其他较高电压窜入了。

以上分析有不对或缺失的地方,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正或者补充。

如果各位认为此分析还过的去,还请给点评价哦!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从哪里抄来的啊?? 没看我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写了快一个小时,怎么会是抄来的呢?

我是写我曾经修过的一块后级负载问题引起保护的板子得来的经验。后来我为此做了好几个求证的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想还是冤枉!我没有一个字是从别处复制来的。

我是新手,才修了不到两个月主板,但就不能分析了吗?

也许我没看清问题,以后再不敢讨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片里面的字不完整,后级引起前级电压不工作。你用示波器打波形或电压的时候,他会有个电压起来。保护电路启动。很快的掉下去。这种一般是后级引起。 如果电压没有一点反应,说明芯片条件没有满足。前级没有工作

网友(点评):
应该还有芯片坏了

网友:
回KOUKOU!二极管是续流放电   电阻和电容串联是和频率有关系的!滤除高频杂波使VCORE电压更纯净!

网友:
图中的二极管主要用于尖峰的吸收,起到保护场管的作用。前级正常,您指的应该是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吧!是说条件正常,输出异常吧!如果是这样,为了确定是故障在控制芯片、场效应管,还是后级负载的问题,最简洁的方式是断开储能线圈;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判定,
:1、对地电阻法。在断开线圈前测量一下线圈的对地数值,断开后再测量一下对地数值,两者接近为后级正常,问题在前级,如果测量给负载供电的一端数值明显偏低(2欧姆以下),就为负载短路,前级正常。你给出的图是给CPU供电的电路,这时将CPU取下来,从新测量电感输出端数值,阻值变为比之前大了,就是CPU本身损坏了,数值没变化就是负载其它元件的问题(主要是滤波电容、保护管)。2、开机的瞬间测量电感输入端(与场效应管相通的一端),如果有正常的脉冲,前级工作正常,问题在负载。

网友:
打个比方说MAX1632的条件够了,就是不出3.3V和5V,而且1632还是好的,电感还都没有明显短路,是这样的吧。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后级问题,1632的条件你还是没有测全:这时候除了1632的22、23、21、9、7、28外,还有先说18、25脚吧,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