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9800GT用什么样的钢网

楼主(2011-01-09):
G92-52-a2的核心,用什么样的钢网

网友:
不知道。用手一个个去拨吧

网友:
先拆下来,再用找相应的钢网呀,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一个摆吧,,

网友:
把常用钢网都挑出来放到一块,下次再找就省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0。6个网呀!

网友:
手里最好备用 万用网,最好0.45  0.5 0.6 各一张

网友:
98的合心应该和6800的合心一样的钢网就行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