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e ,暗屏。

楼主(2011-01-09):
这几个点都正常,开启信号 BACKLIGHT_ON也有,换过高压板与灯管,依旧不亮,求助解决办法。

查了一天,终于有结果了:

F7这个保险,有问题。刚开始我是在开机下测量,F7前后的电压都是一样,16V。今天早上突然想在待机下量一下,结果F7前为16V,后为3.3V左右。但是按下开机按后,前后都为16V了。换此保险后,屏正常亮。

保险有问题,虽然电压都为16V,但电流不一样,所以电压都正常,但还是不能点亮灯管。此为个人分析,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查下主板上的屏幕接口的对地阻值。一定有异常的! 要么就是主板上保险烧了。这个查查!

网友:
H8_BRIGHT 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压是管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下为1.6V左右,开机后为3.3V。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请直接量高压板的3个电压 16v , H8_BRIGHT , BACKLIGHT_ON 。这3个电压缺一都不亮

网友:
测过了,高压板与屏线上面的电压都有,高压板换过了也不行。还有什么影响屏暗的条件么?

网友:
是不是有一路在开机时拉底了屏的供电?

网友:
暗屏故障:
1高压条供电电路损坏
2接口是否损坏
3高压条线是否损坏
4灯管
5高压条
6休眠健
7控制信号

网友:
查下主板上的屏幕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你换一个灯管试试。前提是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怎么感觉你说的不可能,换过正常的通用的高压条,通用高压条这几个条件已经满足,接个灯管上会不亮?你没换好把?

网友:
高压板的地线断了

网友:
打一下屏线阻值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电压 开启 信号都有 都有的话  不可能 点不亮啊  !

网友:
此问题终于解决,感觉各位给我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