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数字表改充电型

楼主(2011-01-09):
数字万用表天天使用,有时候晚上忘记关电源,用一晚就没有电了,又得买电池,费钱又不环保。我用旧笔记本电池改成充电型的,可以长期使用不用换电池,改造前准备:电池两节,笔记本电源头1个,线20CM,硅胶一条,点焊机{如没有就准备AB胶}。改造前如图: ,将电池用点焊机焊好,串联起来,如果没有点焊机,就用AB胶粘线在电池上面。接好线在数字表头顶用烙铁钻个洞装上电源头,用硅胶粘上,如图: ,电源头 改好充电中 ,使用中,还有尖尖的表笔 完成了,用起来很好用的,电压有7.几伏就可以了,不用到9V.可以用一个月才充电。

网友(点评):
这个注意最棒,我很支持的

网友:
呵呵。这都想得到啊

网友:
这个表还值得这样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不在高不高档,只要准就行,一般只用蜂鸣档和20V档,所以你买再贵的表也是浪费钱。这个改装还是蛮实用的,表坏了不可惜。

网友:
完全明白LZ的想法,电阻档都不用不上,不知道怎么搞维修。说真的你的表会经常坏吗??我的可没有坏过。

网友:
我做修理做了10几年了,我会不用电阻档?现在我们修笔记本用蜂鸣档和电压档是最多的,测量比较大的电阻才用电阻档,1K以下的电阻都可以用蜂鸣档测。我的表25块买的,一样可以用几年。楼上的难道就你会搞维修?别人不会?

网友:
我倒是觉得直接接一个适配器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方便吗?表拖一电源线,电源插一插孔?

网友:
上了两颗18650电池,不错。

网友:
实用也省钱,俺也改改。不知道俺表里能不能搁下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表里面搁不下可以放在外面啊,接线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用指针的万能表不用那么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用的便宜的表。有些表没有自动关机的,有些表1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用起来不方便,有时候使用中也自动关。

网友:
电阻档还是用的满多的,修本经常要打阻值。

网友:
实用也省钱,俺也改改。不知道俺表里能不能搁下电池

网友:
用旧手机的电池2个串起来用效果更好,时间更长,电池也容易搞到。

网友:
楼主的电池是几伏的

网友:
还是觉得实用的就行,说实话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拆笔记本电池里面的两节18650电池<锂电>.充满电后8.2伏左右.可用二三个月.电量不足7.2伏用稳压电源调到8.4伏1A输出充电.充到电流不足100MA时充电完成.这方法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我的表  两节7号电池用3.4个月。以前用MP3的电池做过,什么都不用动  弄个9V电池的头就行

网友:
哥们太有才了